请 大哥帮忙联想BIOS刷新不成功

楼主(2012-08-28):
在windos下刷坏了.现在只能用软盘起动,软盘启动到A:>输入程序awdflash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bios硬件坏了.)所以我用批文件自动刷新的,就显示SOURCE FILE NOT FOUND不知道为啥?
这是刷新文件谁帮忙看一下,刷新的程序是awdflash
新建文件夹

网友A:
在下一个不就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一个不就完了吗。。。。。

就这样没反应了启动到A:>输入程序awdflash也打不开

网友:
换一个DOS环境看一下,或者改短一下文件名试试.

网友:
BIOS的文件名不对,找不到文件名
你添.exe是错的

网友:
联想的bios都是要分离的。。。

网友:
拆芯片 编程器1分钟搞定

网友:
bios文件不是exe后缀的 绝对你这文件没分离过 一般情况下是.bin .rom 或者像技嘉的.f1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