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文件格式BIOS 怎么刷

楼主(2012-08-28):
刚买编程器时 刷了两块华硕主板  还感觉挺简单  下载的文件直接是BIN格式

我用的编程器是USB TL866CS

技嘉官网下的BIOS  是EXE格式的    解压后产生autoexec.bat        Efiflash.exe    Z77D3H.F18    这三个文件

INTEL官网下的BIOS 是压缩文件   解压后产生IFLASH2.EXE      SI0424P.BIO    SI0424P.ITK     这三个文件

DELL官网下的BIOS文件也是EXE格式的   解压后没有产生任何格式的文件
怎么刷呢   貌似只有 BIN    HEX   ROM  文件才能刷吧

请来人救救我吧

网友:
要转换的~~

网友(点评):
哥们 能具体吗? 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你看文件大小,和BIOS容量能对上就是了(注意有个8倍关系),不要理会扩展名。

网友(点评):
格式不对 编程器不能识别啊

网友:
你的编程器不支持.EXE的BIOS的文件吗,看看说明。应该支持的。

网友(点评):
编程器200多买的 不支持啊 兄弟你用的那款编程器啊

网友(点评):
没见过支持exe文件的编程器!汗

网友:
要用 WINHEX修改的....DELL

网友(点评):
嗯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楼主大哥 WINHEX这个软件怎么 该BIOS格式啊  能不能教教我呀? 上网查了看不懂。。。。。。。。

网友:
呵呵 不用改什么 解压后产生autoexec.bat        Efiflash.exe    Z77D3H.F18    这三个文件 里面的Z77D3H.F18    就是bios 你可以直接写入编程器就行 技嘉用了自己的命名方式 但是文件还是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