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 DIY个小音箱

楼主(2012-08-28):
先说说怎么来的吧,前一阵子有个显示器,来了说屏用一会就不亮,我怎么试都是好的,怀疑了高压或者灯管,试了也没出问题,后来感觉会不会供电老化,显示器里面带音箱有点带载能力差,于是这个音箱就被我拆出来了,哈哈。

找了个电源的壳子,感觉还行。

多掏几个洞,这样音量大点。
喇叭只能这么装,其他没办法。
把电路板放进去,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没这么简单。
最后收工,盖上盖子。
技术源于因特尔。
打上标签,就没有人说我是盗版啦。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还想改个音量的灯,音量高的时候,灯就亮的多,这样就更美观了。
想请大家支招啊,最好不要用什么芯片,因为我这类芯片不多,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啊。
欢迎品鉴。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喇叭采用老款的COMPAQ的那种JBL的音响(很大一个个的那种)。那效果岗岗的。我也是采用一个那种USB声卡功放板(一小片)上面接一对喇叭,另一头接到电脑的USB口。音质非常好。

网友:
两个喇叭面对面装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直接拿个功率小的灯泡和扬声器并联就可以,这个实验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搞个,越大声灯越亮,最好是搞七彩灯,看着更漂亮

网友:
喇叭向外装,并用细钻头打上一些眼,声音会好听的多。

网友A:
可以参照隔着电路试试,只是电路要改一小部分,将MIC和R1这一部分不要,直接将音频信号接在C1的输入端,当有信号输入时,LED1,LED2就会跟着音频闪烁,音量越大,灯就越亮,电压值可以适当的高点没有关系

网友:
很有创意呀,下次修到液晶也把音箱拆下来

网友B:
喇叭向外 或并排  你这样不行。

网友:
集多种名牌为一身,楼主你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向外 或并排  你这样不行。

背面是圆形,向外不好装啊,我也想过 没办法

网友:
p4,TCL,品牌机里面好多都有,改后还是很好的.

网友:
楼主效果如何啊

网友:
天才啊...  人才!

网友:
很有创意呀

网友:
太有创造力了

网友C:
把接喇叭的接一个旋钮,要求这个旋钮改变阻值以达到调节音量的大小,在电路板找到一个3-5V的电压和接喇叭的正极接到旋钮上,当然这个旋钮得是多功能的,能同时调节两个线路的阻值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接喇叭的接一个旋钮,要求这个旋钮改变阻值以达到调节音量的大小,在电路板找到一个3-5V的电压和接喇叭的 ...

什么狗屁  无语.........................

网友(点评):
和气生财,文明用语哦!

网友:
不错,有创意啊

网友:
我也很想试一试

网友:
人才,人才

网友:
看这不错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DIY动手越多能力越强嘛

网友:
那样真的不行~!~

网友:
能送我一对不咯 、 楼 主     哈哈

网友:
有创意,经典、

网友E:
确实相当无语,就像初中我做的考卷一样,写满不知所谓的内容

网友:
两个喇叭面对面的话,要是反相的话,一部分频率直接就被对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隔着电路试试,只是电路要改一小部分,将MIC和R1这一部分不要,直接将音频信号接在C1的输入端,当有 ...

这个不错,车里的音响能带动的。有这样图纸吗?

网友:
别小看这喇叭,音质应该不错的,

网友(2012-10-06):
做的很巧,谢谢了!

网友:
太有创造力了,学习了,我正要DIY一个功放。

网友:
这样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狗屁  无语.........................

说的好  我都 不懂他在说什么 鸡巴 一看就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相当无语,就像初中我做的考卷一样,写满不知所谓的内容

说的好 我也是一个 路见不平的 好人啊

网友:
旧录音机上的电平指示电路。很简单。
我这里很多的。。

网友(2012-11-13):
把喇叭朝外或许效果有好点吧!请问你那个音频放大的ic是什么型号的啊 ?

网友(2012-12-13):
学习到了,谢谢lZ!!!LZ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