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2-08-28):
故障现象:开机能进系统,但是屏无显示,外接也无显,有背光,但看不到图像!
维修过程:
拆机,量屏接口的30脚屏供电LCDVCC3.3V正常,35脚GFX_PWR_SRC19V正常,26,27脚LCD_DDCDAT,LCD_DDCCLK有波形正常

参考论坛的一些维修经验,通过测26,27的波形可以排除是否显卡问题,实测26,27脚有波出现,于是换了屏,故障依旧,换了高压板还是一样。于是在回头看图纸,测了下LCD_A0到LCD_AD2信号线,有波形,而测LCD_B0到LCD_B2发现无波形,也没有电压,打值跟LCD_A组的值一样。于是用风枪加焊了下显卡,奇迹出现了屏亮了!
维修总结:显卡虚焊,一切皆有可能!
此显卡是NV的G86。老鸟看到想都不想先加焊显卡,直接秒杀!对于我们新手,凡事总得求个明白,为啥虚焊会引起屏不亮,是那路信号出问题了?写这个帖子也是这原因,没什么技术含量,谢谢拍砖!
拆风扇的时候发现排风口已经被堵死了,原因应该是散热不良,引起显卡虚焊!
最后附上图纸,方便后人维修!

DELL 1420 (独显) .pdf

网友:
这个不用研究了

网友:
dell 1420开机不亮,显卡门机器,地球人都知道怎么修。

网友:
呵呵一般直接焊显卡试试

网友:
很经典的显卡门案例,1420这款机器本身都是显卡门的机器。

网友:
分析研究原因的来由很不错呀

网友:
这机器真不用研究这个了 看到630的显卡灰屏 就是送钱的

网友:
习惯挺好  虽然慢点  但能够知道问题的所以然    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我都不会测。只会看着不爽就烤一下.....

网友:
显卡门事件,不过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多了解故障的缘由是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G86的卡。。你懂我懂大家都懂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以后会有大的收获的。修本就要心细。凡事求个明白。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门。不过,不更换还是会坏事

网友:
郁闷,显卡虚汗的当然会不显示了  再说是G86的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门的通病

网友:
独立先加焊再说

网友:
能这样去测试维修的不可多的。楼主不错。

网友:
这机想都不用想直接干,但是细心研究为什么还是好的,学习一下怎样找信号还是有好处的,以便维修其他机型。

网友(2012-10-04):
楼主
真有耐心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显卡 上次D630也是无背光 灯管OVER啦

网友:
不错值得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