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1.05V 与1。2V电压都没有,Q2 U29都换过一样

楼主(2012-08-28):
ibm t42 1.05V 与1。2V电压都没有,Q2 U29都换过一样,,测量U29 4脚有16V,21 22脚都有5V ,,Q2 7 8脚有16V ,4脚有5V。
不知怎样下手了查了,,
高手出来提示下呀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呀,,看的人那么多,回的一个都没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了。

网友:
刚试了个这样方法,,就是把U29 的1845 与Q2 Q6去掉,直接去掉,从内存飞1。2V过来,,不行,,看到X31的也是那样飞,,X31的就正常用,,不知T42的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修好了,换1845 U29 后面的升压电容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