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DELL键进不了BIOS只能按ESC选择启动模式

楼主(2012-08-28):
今天接了款华硕的机子开机按DELL无法进入BIOS,只能按ESC选择启动模式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款机就没有BIOS设置了吗?

网友:
苹果的机子没有bios厂家限制死了. 话说asus得没见过

网友:
顶一下  希望能够找出问题哦

网友A:
开机没有提示么,不一定是F2啊

网友B:
除苹果外 有delete  F1 F2  F10 可以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没有提示么,不一定是F2啊

只看到提示按“E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苹果外 有delete  F1 F2  F10 可以进bios

F2 DEL F12都试过了F10没试

网友:
DEL失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