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售后定性为显卡坏地SL 400简单曲折修复

楼主(2012-08-28):
下午正闲地蛋疼,一小伙子拿着一SL400的机器来说显卡坏了,问修好几多钱,我打开机器看了看,就是暗屏,然后告诉他不是显卡坏了,他说刚才花80在桌刀泉售后看过了,说是显卡坏,换板1000块,心想这问题好搞,不就是通病吗,于是就报价200一小时搞定,客户抱着试试地态度答应了,于是我就没有拆开屏盖直接下了键盘,因为这机器都是坏键盘F1下面的保险和一个大滤波电容,插入电源,量高压供电接口的第八脚果然没电,麻利地在台式主板的键盘接口处取了个小L换下主板上标示为3的保险,又换了个大滤波电容,再量这次电压有了20伏,心里那个美呀,加电开机,怎么还是暗屏,靠,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又烧了,再量不对呀,一切正常,难道屏线和高压部分还有问题,晕,只好拆B壳,拆开一看,靠灯管儿的线被人拔了没接,接上开机熟悉地THINK出现了,客户心里对售后那个恨呀对我技术的佩服溢于言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不错,顶一个先。

网友:
售后一帮人都是没技术的。。。。

网友:
他们一般都是板卡级的。。。那里坏了换那里的

网友:
呵呵,这是我们售后忽悠客户的说法。。。

网友:
售后是为了挣钱才这么说的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呀支持哈

网友:
楼主今天的运气不错啊!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高手.

网友:
运气好!!!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几天不见  技术见长啊!~~~~~~~~~~~~~~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

wanghong132 -4 严禁灌水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修了一台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