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地学员改高压板,多指点

楼主(2012-08-28):
液晶改高压板就是拆掉旧高压板,把新板连接到电源板上

首先把原来的连接线拆掉

红色供电线,黄色开关线,黑色地线分别插到高压板相对应为位置,其他的可以不接的

把旧高压板的件拆掉

断开高压板的12v供电

新高压板的线接到电源板12v  开关  地线

把新高压板跟线连接线合理固定在电源板上就完成了改板
现在可以上电点灯测试了

最好把电源板上的那几个短接跳线也清掉,以免高压板短路。

网友:
我说一句 是我 直接把高压那块剪了 这样你再来张这样特写还有一点特色 这样改谁不会 没一个修液晶的不会

网友:
朋友,高压板的那块是全拆了件的,新高压板直接粘上边的,ok?????

网友:
不错就这么改,下回改电源、控制板等,一样的道理,赞一下。

网友A:
旧高压部分,我有时不拆的·····

网友B:
我想问下,板上高压部分元件已拆掉,那么还有必要再断开旧高压部分的供电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有些小元件没拆掉呀。断开供电更彻底。

网友(点评):
这应该就是基地培训的规范操作吧!规范!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既然把元件都拆了,不会形成回路,就没必要断供电了吧!

网友C:
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高压条固定在一体板上的?

网友(点评):
l赖温度的双面胶 硅胶也可以

网友(点评):
为了牢固,我一般都是打两个洞,用小螺丝紧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板上高压部分元件已拆掉,那么还有必要再断开旧高压部分的供电吗?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个比方,你出远门,去很长时间,你家里的水啊电啊,切断总关比不切断更能让人放心吧

一万年不坏,我们干什么?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高压部分,我有时不拆的·····

只要壳子有地方放高压板,不短路,就可以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高压条固定在一体板上的?

一般是用胶棒的,买个热胶枪20块钱,维修必备的

网友:
没必要弄断高压条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高压条固定在一体板上的?

谢谢朋友。双面胶有的时候会不粘了,掉下来

网友:
我一向都不拆的,没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
写得好啊,改得大气、美观、销魂、干净利落,羡慕你能接受这么规范系统的学习。我是游击队出身的,修了两年仍然属于茅山野草派,只会用一个35元的破表和一把10元的烙铁,那烙铁摸起来暖乎暖乎的呢,期待更精彩的作品。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
不错,以后会越来越好。楼主加油吧。

网友:
原理明白了 就很容易改好

网友:
这种长城电源板都修不出来,你们修什么液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