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板流程

楼主(2012-08-28):
(图片)

网友:
真晕,还下载分呢,我点进去了,我们那个全是免费的

网友:
对故障现象为开机一闪而过或暗屏的液晶显示器,原因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位出问题引起而又因修复不了,改用好通用高压板来替代原有故障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位来达到修复的目的,改板具体流程如下:
改板前的坏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故障的),好通用高压板,连接线。如图
1、首先在坏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输出接口部位找倒供电12VON/OFF开启信号和gnd地的三个工作条件并标识好,如图1
2、将在坏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找到的供电12VON/OFF开启信号与高压部分相连的位置切断,因原高压部位有问题,为了不影响改板后好的通用高压板的正常运行,把此部位一定要断开。如图2-1,图2-2
2-1
2-2
3、在好通用高压板上,找到高压工作的供电,地和开启ON/OFF信号,用连接线接好,如图3:红线为12V供电,黑色线为地线,黄色线为ON/OFF开启信号
4、将好高压板上的连接线另一端的黄线焊接到坏电源高压一体板的12V的供电脚上,黑线焊接在GND的脚位上,黄线焊接ON/OFF的脚位上。如图4
5、接上灯管通电测试,灯管能亮,改板成功。

网友:
改是改好了 请问两块板怎么放入液晶屏就那么小一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