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高压

楼主(2012-08-28):
霸气外漏 各种漏但是不漏电 通电找12V跳线切断飞高压  地线随便飞  adj目测搞定
改完了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改高条必须断开板载高压供电12V,不断开不耐用。

必须断开 最好 连5V 也断掉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板载高压部分的元件直接拆掉。

网友(点评):
一定要断开12V 我也是这样高压部分全部拆了 当配件

网友:
不错,我也试一下

网友:
以前改的高压都没断板载的,以后要一下了.

网友:
一体板的高压是肯定要断开的,不然影响12v 5v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条必须断开板载高压供电12V,不断开不耐用。

能说一下具体断开什么地方的吗

网友(点评):
最好断开电源部分到高压部分的那根跳线。

网友:
拆掉几个影响安装的线圈之类的就可以了,12V负载没断过,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说的是液晶显示器啊?

网友:
兄弟 你是来混分的吧,一个这么不清晰的图片,描述的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100分就这样到手了啊??看的我都有点后悔了

网友:
目测ADJ?????不是 ON/OFF吗 ?

网友:
上次我改BENQ一款显示器 改了很久都不亮 后来才猛然发现自己接的地错了 .......我就在上螺丝的地方随便找了一个地  原来那不是地啊 空的  看了什么简单的事 也要认真啊

网友:
我一般把原来的全拆了

网友:
多好的配件啊,不拆下来多可惜

网友:
第一次,这个显示器处没有了。

网友:
能保证保修期过了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