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之改板

楼主(2012-08-29):
问题:高压板无高压输出,电源板正常,5v、12v ok。为提高效率,改板。

(此为完成图)

第一步,找到12v,断开高压部分的供电。

第二步,找到原板的12v、on/off、EN,并与新板相应位置连接起来。

第三步,拆掉原板高压部分,并将新板固定好。

实地学员:张健、林双星

网友:
想知道更多,液晶电原高压一体板的图纸,工作分析,楼主加油

网友:
把你的高压做好绝缘,看着高压条怎么没有外壳了

网友:
高压板绝缘要做好。。那东西很危险。

网友:
慢慢磨练吧,你会更厉害的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兄弟加油, 改明希望能看到你的另一篇作品, 新手上路之改通用驱动板。。  这里告诉你个问题,不是所有的显示器输出的都是 12V。  有很多品牌显示器,输出的有 13V   三星的,  15V   我还碰到过一个好像是20V的吧。。  考考你。  电压大于12V。 你的通用高压条还能用不??  看你理解透彻了没。。

网友:
因为有耐压为30伏的通用高压条所以当电压高于12伏时通用高压条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