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如此简单

楼主(2012-08-28):
在高压板上找到12V.地线。开启。。3个地方。。12v用红线信号用黄色线。黑线接地。焊接好。这个在电源板后面。12v要接到一个电感后面。这样好。。
不过不要忘了改好会把原来的12V电路断开啊。。在看高压板的按照上面的插。                                                                                           焊接好就行了。                                                                        好了就把原来的高压包拆掉。把改好的放在上面固定好。就可以了。一定要固定好。要不你就玩玩了。
                                      就是这样简单。。。。新手第一次改。。笑话

 会员1586546300鑫豆2025-3-13 11:14

花心,男孩 +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个........很难吗?我去学的第1天就会了。

网友:
你这个高压板没有绝缘罩啊,好多都是直接塞进去完事,呵呵

网友(点评):
以后改进。。哈哈

网友:
改还不难难的是有些放不进去

网友:
是不怎么难

网友:
有点看头,但也差不多了

网友:
ADJ呢,怎么也不随便飞过去呀

网友:
ADJ最好不要接 ,应为调节电压不一样

网友:
应该接ADJ吧 我总把那个也接上的

网友:
呵呵呵。如果改完不亮。。该怎么办呢??

网友:
比昨天你同学发的另一个贴子好,会改高压板的人一看就清楚。
昨天另一个贴子我看了,我还以为你们的徐老师也不过如此而已。

网友A:
神马都好找就是ON/OFF难找。有的标注的,有的没有,那就要靠经验了

网友:
ON/OFF难找
你按开关 就知道了  还靠经验.........

网友:
怎么没见给我加分啊

网友:
很好 来亮一下

网友:
以前学过CRT,看别人搞过改背光板,就会了。

网友:
在高压板上找到12V.地线。开启。。3个地方。。12v用红线信号用黄色线。黑线接地。焊接好。这个在电源板后面。12v要接到一个电感后面。这样好。。
不过不要忘了改好会把原来的12V电路断开啊。。在看高压板的按照上面的插。                                                                                           焊接好就行了。                                                                        好了就把原来的高压包拆掉。把改好的放在上面固定好。就可以了。一定要固定好。要不你就玩玩了。
                                      就是这样简单。。。。新手第一次改。。笑话

花心,男孩 +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2016-01-16):
一般都修高压  不改这些通用高压

网友:
一般大部分板子上都是标了ON/OFF和ADJ 什么的!所以改一下高压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高压 其实不会很难  供电 地 开关信号

加这个高压条,到现在,还在给搞维修的带来很多利润

网友:
第一你这个没有绝缘套     第二有点大很多机器空间不够               嘿嘿        不过楼主还是满有才的

网友(2016-07-16):
2012年的精华帖  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都好找就是ON/OFF难找。有的标注的,有的没有,那就要靠经验了

说的对了!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该LED

网友:
学习啦,一般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长城这个电源板高压一般不坏,,我怀疑灯管坏了  哈哈

网友:
本来就很简单

网友(2017-05-17):
我问下你,你断开原来的12V 是断的什么呢元件?

网友:
有些显示器改了没地方放,特别是超薄的

网友:
开启是可以测的 一般为3.3v 而且不开机状态下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能把原装的修好就好了

网友(2017-06-17):
改不是问题,只要板子能放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