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高压部分改版详细步骤

楼主(2012-08-28):
1.试验中,首先在坏板中随便找了两块电源板和两块高压板,通过目测后无缺少元件和烧坏的痕迹。

2.接下来我们对地打完阻值后插上电源线通上220V交流供电,首先我们看看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是否有300V
左右的直流电压。

3.有了300V直流电压,我们再来确定一下12V直流电压的输出。

4.在测一下5V的电压输出。确定12V和5V供电的输出后,前级电路一切正常。

5.我们把原板的12V供电和原板高压板切断,切断后测量无电压。

6.我们把新高压板上的一根连接线通过改装。

7.把需要的接口线留下来,多余的去掉,只留下3根线,一根是供电红色,一根黑色地线,一根红色开关

控制线,这几根线一定要记清楚吧,不能接错。

8.新高压板上1,2针为供电接口接红色线,3针为OE接口接黄色线,5,6针为地线接口接黑色线。

9.接下来把连接线的另一头,我们打算先接12V供电,我们找到刚刚与旧板高压板切断的12V电压输出点,

拿着红色线的另一头焊好在旧板上。

10.接下来我们找到板上一个开关信号控制的三极管,沿着它的b极线路在外围的合适的一个焊点处,用黄

色的线在这个焊点上焊好。

11.最后就是黑色的地线,随便找个合适的地线点焊好就OK了。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这块坏了高压板部分的的电源板,现在又可以工作啦,成果出来摆在自己面前。喜
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这是在实验,在实修中改板好后记得要把旧板上的高压板不用的部分元件全部卸下,用热较强把新高压板

固定在原来旧板高压元件空缺位置,这样是有效利用空间,把改好的板子装回显示器壳内,这样才算大功
告成。
图片不清晰请下载原文件PPT
此PPT系2007版本,2003版本打不开,请更新

网友:
我的目标是现在学习如何改驱动板。哪位能教教我。

网友:
不错,修理就的这样,能拆东墙补西墙。这也是一种技能。

网友:
我也想学改通用驱动板。藐视液晶电源板、。

网友:
高压板是本店的

网友:
这个,,修液晶的都该会啊。。.话说回来,要是会修,水平自然更好些,但是费了半天劲学习和修,结果只和加高压条(成本没多少钱)的结果一样,谁还学啊,,维修啊,无语。。

网友:
楼上的,老话说的好“会了不难,难了不会”,你会了当然觉得不难喽。这不是学员晒出来的经验和成果嘛。应该鼓励

网友:
能接下屏看实际效果吗

网友:
接下来的课程安排,应该会有芯片级维修的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要是想提高水平就得自己动手修几个,光看不练到时候动手很难,修电源板因为有300V电压和220交流电需要小心。至于想改驱动板的,除了电源会修之外,还需要知道驱动板的接口定义,现在的板子一看就知道,一般只需供电接地还有控制灯管的控制信号,还有个关键的是需要会刷程序,这个前提手里有编程器。还有不同板子的刷写方法,这个主要是看你买谁家的板子,不会你可以请教他。程序他也会给你提供。

网友:
对新手来说不错,说的很到位

网友:
一看就明白

网友:
请问 12v 和 5v的测试点是哪儿呢?赐教!

网友:
如何改驱动板?

网友:
好熟悉背景,什么时候我成背景了

网友:
這篇發之對一個新手來說真的很棒,雖然我也都大致這麼使用,但還給你一個讚

网友:
這篇發文對一個新手來說真的很棒,雖然我也都大致這麼使用,但還給你一個讚

网友:
這篇發文對一個新手來說真的很棒,雖然我也都大致這麼使用,但還是給你一個讚

网友:
正需要  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