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二个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8):
今天在老板那没事找了一块板换了一下各个电感所连IC
找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他和北桥是连的同一个电感。我记得好像内存和北桥是分开的而且是必须有电感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设计的板。还是他短路了。
另外找公共端的时候,找了一个场管的S极和公共端相通。测场管是P沟道的。这是不是正常的。有点搞不懂。

主板是HP DV2000 945PM独显的。
另外我找版号,看到好几行。不知道那一行才是,或者版号前面有没有什么字母表示的。
我也想到基地去学,可是没机会。。。

网友:
一个回复没有,伤心啊。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
就如2带内存的板子 北桥和内存共用的一组1.8v的 也就是1.8的电感电压的 都是这样设计的  其他3带 一代 也都一样 只是北桥用的电压组数多一些罢了 S和公共点相连也可能  估计前级那块吧 PWM的DC芯片边上的上管都是N沟的 也都是D连的公共点 至于板号么 一般我们回去搜第一行和第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