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E60HR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楼主(2012-08-28):
创维42E60HR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亮的时候左角偏暗,以前只修过灯管的,没有修过LED的,不知道是LED还是背光板的问题,。这个是不是通病?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该机是奇美屏,型号V420H2-LS1,背光板是T87D159.00,这个机器声音、遥控换台都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一下LED供电 电路 看看 是不是虚焊氧化了

网友:
网上看到,有“MEMC小板上的R2和R3都改为100K,”这样处理的方法。

网友:
没有数据不好判断,估计应该是IED发光二级管有开路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