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拆电池焊高压板导致

楼主(2012-08-28):
G430
之前故障是上外接电池正常,用电池黑屏(正常进系统)。拆开是LED改LCD加通用高压板。
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卸下电池焊上去。以为好了,开机直接白屏,电流不对,0.56,0.85,0.95掉下来,0.7左右,没上光驱和电池。哦对了,待机电流0.035 了太高了。
反复弄都不行,怎么会白屏,开机电流不对呢。北桥电压,显卡电压,CPU电压,内存=电压都对的。
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8-29 10:58):
楼下几位说的,都考虑了下 最后听到一个高手说不用怀疑,I/O,然后我就更有把握了,直接干掉,OK了。

网友A:
把高压板拆掉能正常开机吗?有短路!

网友B:
换IO,    试 试

网友(点评):
打一下各个电感阻值,及显卡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O,    试 试

仁兄如何判断是I/O,给分析下,难道是看到待机0.035偏高的缘故吗?

网友C:
待机电流高。我这有台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待机高也能开机,一触发电流上去了,眨眼就掉下来了。待机下肯定有芯片发烫,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没有造成的,从这查起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高。我这有台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待机高也能开机,一触发电流上去了,眨眼就掉下来了。待机下肯定有 ...

我试过了 19V供上去,摸过的待机电流无发烫的吉祥,到是南桥和I/O有微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高压板拆掉能正常开机吗?有短路!

电感 我都打过了。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IO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