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亮

楼主(2012-08-28):
海尔C600不亮,开机电流到1.09,然后就1.04 1.06的那么跳。求,图纸,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丛植

网友:
量下PLT_RST#是不是反复跳变,,

网友:
C600有集成和独立两种板,,内存或者显卡……

网友:
内纯排除了。直接干显卡

网友:
很多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