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1V-L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8-28):
  今收一NC61V-L主板,经询问顾客了解此板故障上电不触发,首先目测主板,发现并无明显烧坏的痕迹,万用表打到蜂咛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PCI槽A14脚,发现阻值有250,属正常范围,尝试上电,量3.3V待机,正常,短接开关,无反应,将万用表打到20V档,测量开关有无5V供电(IO为83627EHG),有5V出来,量IO67脚,短接开关,发现无3.3v跳变,再用示波器测32.768晶振,有波形,次时还有3v电池和RSMRST信号,到这里已经基本判断是83627EHG挂掉了,大家都知道IO67脚无跳变要么是IO要么是南桥,但前面已经测过待机,打过阻值,量过晶振,此时可以判断IO挂的机率比难桥大,而且修板一般先排除小的配件,综合以上现象,决定换个IO试下,5分钟后。。。。。IO已换好,洗板水刷干净后晾干,这时尝试上电,万用表再量IO67脚,有3.3V出来, 短接开关,板子能触发了,断电,上测试卡,上CPU,上内存,加风扇,再上电短接开关,主板触发并开始跑码,过U ,过内存,过显卡,显示屏显示,一切正常,板子修好,全程8分钟,大家都知道修不触发的板子是最简单的,高手不用看了,新手有空路过下,不足之处请指点下,谢谢!   我是个新手,第一次上讯维,想请问下图片怎么无法上传,搞不懂怎么弄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