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改板

楼主(2012-08-28):
在徐老师的指点下第一次改板
故障现象:电源板高压部分不能用,无法修复,使用通用高压板替代原电源板进行维修
操作步骤:1、在旧板上将高压板工作条件(VCC、ADJ、ON/OFF)标识好
          2、将找到信号切断与原高压板相连的位置
          3、取出新板将VCC、ADJ、ON/OFF标识好
          4、从旧板将VCC、GND、 ADJ信号线飞线到新板相对应位置
          5、通电测试并固定好新板
注意事项:焊接不能短路,线不可以接错
改板完成附图片几张:

网友:
楼主不错不错刚开始就自己动手了

网友:
第一个贴子你发了,明天老师给你加分了。

网友:
第一次改的挺好的 ,,,,,,

网友:
楼主  学了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