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抓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2-08-28):
各位高手,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B450的机子,机子找不到无线网卡,机子里面有网卡,但是只有一根天线,网卡我还了不行,系统我已经安装了无线网卡驱动,但是显示无线网卡不存在。请问是主板的问题吗?谢谢!求助中哦。

网友:
你去官方网站下载一个电池管理软件,从Y430开始就这样了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卡槽没看下啊,看主板有没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
可以强制开启的,楼主找找那个信号

网友:
入BIOS看看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  上次遇到一个不认无线的  客户居然插了张电视卡

网友:
那台机子是客户买的别人的组装机,花了2800,买的时候没有确认,估计是主板问题,一根天线也能抓到网卡的,已经还给客户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