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存供电失常造成CPU不复位一例

楼主(2012-08-2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通电后显示器不显示。代换后确认主板有问题。取下主板,因为之前通电开机正常,所以直接装上假负载,插上诊断卡,开机复位灯常亮,CPU供电全无。量供电场管没问题,南北桥供电正常,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量芯片供电有,上管的S极电压为0,G极也为0,管理芯片坏十有八九。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没法替换,所以暂时放在一边。闲了一会没事干,又拿了过来,这次发现内存供电也为0,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下再说。观察发现电压管理是RT9214,上管的控制电压为0,5脚VCC5.1V正常,查论坛有老大说可以用FP6321替换,果断替换。(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有问题需要百度的,有用的信息大都来自迅维网论坛,还是咱们这里高人多)

替换后插上诊断卡,假负载,突然发现复位灯灭了,窃喜,冥冥中觉得Vcore也该出来了,果不其然,该有的全有了,还真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差点走了弯路。

换上CPU,检测通过。小有成就一番,奖励自己看个电影休息一下。

网友:
通病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出现问题的在主板中很常见,只能说这板没设计好,一般的板子却供电会掉电的

网友:
值得奖励  ,别看带颜色的片  就行 ,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判断的    有的班子实测正常    也会不工作    你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CPU没供电当然没复位。。既然测了南北桥的供电,怎么没测内存供电呢。不过内存没供电怎么南北桥有供电呢。。。

网友:
这个案例很少碰到,没有想到是内存供电造成的!收藏了!

网友:
修板子还是一修电、二修复位、三修时钟。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一供电 二时钟 三复位吧

网友:
遇到复位常亮的我就没修好过学习了

修好是迟早的问题,慢慢来。

网友:
嗯 思路不正确肯定要走弯路的 楼主这次幸运

网友A:
怎么区分上,下管?它 们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上管和下管之间是连着的,上管的S极连着下管的D极用这个区分吧

网友:
这块是我修好的第一块板子,之前都是换电容之类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思路不是很清晰,误打误撞给修好了

网友:
晕死这是最常见的了 没什么 不过对新手来说值得表扬.........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多学习多实践

网友:
本来就是先看内存南桥的

网友:
思路明确。。又学了一招rt9214可以用FP6321

网友:
先南桥,然后北桥 内存 CPU 大概是那么回事

网友:
内存电压没出,是没有CPU电压的,这跟它的上电时序有关。

网友:
时序不对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呵呵,路过看看,原来如此

网友:
      没怎么修过台机,LZ能告诉我你这块板子上电时序么?为什么先出芯片组供电,后出内存供电?

网友:
这个是siS的芯片组,上电时序是怎样的我还真不清楚

网友:
我手头有老多板子都没修好了。  来论坛学习下还是有好处的啊

网友:
21#说:内存电压没出,是没有CPU电压的,这跟它的上电时序有关。
那么不同品牌 不同芯片组的主板  上电时序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还是说一定要看了图纸才知道  请告手指点  我想主要知道了楼主所修的主板的上电时序   楼主就不是碰巧让他没走弯路了

网友:
新手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
据我初步观察,这货分明是为北桥供电的,内存槽都离这个十万八千里。 图一,是傍着北桥而生的,应该是北桥供电问题吧?

网友:
这就是时序。

网友:
看到楼主说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犀利啊   正好一个不稳定东西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没有想到是内存供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上,下管?它 们的功能是什么

下管好像有一脚是接地的

网友: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有问题需要百度的,有用的信息大都来自迅维网论坛,还是咱们这里高人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4715-1-1.html

网友:
楼主的时序没理解透 ,AMD的要先测内存供电,最后才CPU供电。

网友:
AMD的板先有内存供电才会有CPU供电

网友:
按照时序修没错的

网友:
呵呵 主板的供电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修好的第一快板子,值得庆祝!

网友:
供电都不足啊。。

网友:
内存电压都没起来,怎么会复位,时序啊

网友:
这种现象有487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网友:
有时候定要冷静多分析哦

网友:
主要是配件不好找~1配件齐全的话就比较好弄了

网友:
先南桥然后北桥 内存 CPU

网友:
我经常有客户送来这种主板

网友B:
不错 佩服 秒杀

网友:
台式机还好弄一点

网友:
咋不先测内存供电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这种分享的精神很可贵,支持

网友:
内存供电很重要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恭喜成功,参照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没出的话一般的都不会出CPU供电,实际情况中很多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上,下管?它 们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一只管子有一脚直接与12V相连而另一只或两只管子的其中一脚与地相连,前者是上管,后者是下管.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像我们这种新手能修好就很开心了,不管是多简单的故障

网友:
我现在修主板少了,钻不到钱,费时间,,楼主水平可以。。。

网友:
呵呵,9214 可以和6321 代换的!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