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12-08-28):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怎么改?通用的驱动板可以替换。高压板可以吗/ 求解答?

网友:
可以 三根重要的线接好就可以了、连上驱动板!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有木有高压板不知道,笔记本液晶屏反正已经取代了,升压都在主板上,屏上就有驱动板板,点背光用的

网友:
高压板与驱动板有GND VCC 亮度控制和开启控制四根线,一般改的过程中对应接GND VCC 开启控制即可完成任务,VCC要同步。

网友:
vin gnd on/off 3跟信号线!

网友:
改装前切记把通向升压电路的保险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