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 主板维修 过程

楼主(2012-08-29):
此板是同行拿过来的 看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zdd/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5204853/QQ/WinTemp/RichOle/22POML28EA4Q3BBR%60[HQ6.jpg

      故障:不稳定通电;
               量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上诊断卡  3.3V灯亮 点开针脚关无反应。量待机电压  跑触发电路:PCI A14脚:3.3V;晶振两脚分别有0.2-0.5V 有压差 示波器测 有波动;开关针脚3.3V;从开关开始跑线 开关脚接到了IT8718F-S 75脚 点开关排针 此脚有高低跳变,排除开关信号未送到IO故障;想了下8718F-S 触发脚位 76脚连ATX电源绿线 75脚连开关排针 72脚高低跳变发给南桥
71脚S3#信号;跑ATX绿线接到了一个富士康专用的时序管理芯片TIGER ONE 第2脚,因为之前修过富士康主板上这种TIGER ONE参与触发的电路 对它大致有些了解,既然绿线连与它相连 此板IO又参与了触发 那么他们肯定有联系吧 于是跑了除75脚连开关外的其它的3个脚位 发现76脚连到专用芯片的第3脚,对此版触发电路模块有了个大概了解 整理了下思入:开关-IO-南桥-IO-专用-绿线;再次上电 待机时诊断卡上的3.3v 指示还是亮的 点开关可以上电并且跑码,这下怪了为什么又可以触发了呢?为什么待机时电源橙色线就有电压了呢?问题有点怪异 于是又量了下待机时 红5V 和12V黄线无电压,打了下5V(VSB)对地阻值 几百欧,都正常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重新上电 点开关又没有反应了,怪了!量跳变吧,上面说到的脚位通通量量看看 怪了 都正常跳变诶, 为何还不上电触发呢?直接短接绿线可以通电,那到底是哪里问题呢,图纸 要是有份图纸就好了,于是讯维了下输入A7GMX-K主板型号,结果别说图纸了 就连关于此主板的帖子都没有,哎!没图纸怎么办 老实跑线吧!触发脚位都跑完了,还有什么呢!对了3.3vsb 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都还没跑呢,之前因为有3.3VSB 所以就没去管它了,从PCI A14跑起,通常的的板都1117产生的,但这个板除两个像1117给网卡供电的外其它地方都没了,难道这个板会像V星板上的MS-6.7 或83303等芯片驱动的MOS管来产生的呢? 果然3.3VBS 是由专用芯片驱动Q54产生的 Q54 D极是5vsb输入 S极输出;继续量发现3vsb还到Q47 MOS管D极 量Q47 S极连到了橙3.3V G极也是由专用芯片驱动的;这是为什么呢?Q47有什么作用呢?突然想起曾经到听到个的双路供电 难道这个就是,于是再上电 待机时橙3.3V指示灯还是亮的,这时测得Q54 Q47 的G极都有电压,真相大白 原来是Q54产生的3.3vsb 又由Q47 G极的高电平导通 D极的3.3vsb 电压流到S极的橙3.3 v 去了,所以会出现待机是橙色线就有电压的现象,得出结论待机时 Q54 G极有电压是正常 但Q47 G极应该是不正常的;于是风枪下了Q47,待机时不出现橙3.3V指示灯亮的情况了, 点开关触发结果一亮就掉电,也正常Q47被我下了吗,双路供电应该上电后由Q47导通橙3.3V充当3.3VSB供电;既然它们两都是由专用芯片驱动的那么应该就是专用芯片坏了造成Q54 Q47同时导通,打开风枪吹下换了专用芯片,把Q47装上 再上电 晕待机时橙3.3指示灯又亮了 量了下两管又是同时导通难道换上去的是坏的 再换个吧 换完再上电还是一样,怎么回事没理由换的都是坏的啊两管子确实是有它控制的呀那怎么会换了还不行呢,难道是专用芯片的外围电路有问题手头没图纸又不知如何查,这问题如何解决呢,虽然有时可以点亮但不稳定啊!想了下只要Q47要到上电后导通应该此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想了下如果把Q47拆了把焊盘上的S与D极加个二极管不是可以吗 待机时3.3vsb不可以通过加上的二极管到橙3.3v上去,上电后橙3.3V却可以通过此二极管充当3.3vbs,于是把二极管加上,待机时正常了,开机跑码点亮显示器点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却挡进系统,晕!又有什么问题呢 量了下二极管充当3.3vsb这端 靠只有2.98V忘了二极管的压降了,看来这是行不通了,那要怎么才能让上电后的3.3v直接过来呢?可不可以加个MOS管呢让MOS管的G极与12V相连S极连橙3.3vD极连3.3vsb 待机时不会干扰 上电后12V足可以使MOS管S-D极导通了,加一番改装把MOS装上了去,上电待机 进系统一切OK! 累啊!修个板够累了 半夜三更的还要发此贴,拍了照 却上传不了 晕!

网友:
高手,这样都会修

网友:
兄弟怎么会想到这个啊!!真是厉害

网友:
不要图纸很练人噢

网友:
图挂了,楼主重传图,我写过一个差不多的实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861-1-1.html
这种故障我只能So easy

网友:
好晕,一堆的文字。。。

网友:
不懂拒绝 的主板型号是不是A7GMX-K 呢? 怎么开始查不到相关例子,高手隐藏太深 害我纠结了半天 上图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提示文件太大 所以没上传成功,

网友:
这一大堆文字,看着我头晕。高手

网友:
双路供电串路,这么多蚊子看着是费点劲,给个示意图很好明白。

网友:
是专用芯片坏了,这样改耐用吗?

网友:
看了有点累,看来我还要再修练很久

网友:
反正你是高手了。

网友:
6楼的帖子里解释得很清楚,有图纸,再加上双路供电的分析,很容易就理解了~~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