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开机报警——一长两短维修

楼主(2012-08-29):
此机器同事给我德,说是显卡报警。显卡做了2边。测量了也找不到问题。
到我手上都放了几天,最近的活比较多,都给忘记了。
今天才想起来,通常显卡报警主要是主板没有检测到显卡的存在才报警,大部分人先去换显卡。给我其实也是一样
尤其还是603的显卡。。。不多说你懂德。可是当做了显卡之后还是不行呢?想过怎么去检修吗? 在这里说说我个
人一点意见吧!
笔记本是在主板的基础上面加了一些电路,其实维修思路都是一模一样德。所以这里我想拿主板的维修思路套进笔记
本里面进行分析, 分析不对的希望多多拍砖,本人虚心接受
这里拿精英的GeForce6100SM-M2主板来进行分析:
当在我们插上显卡之后去检测显卡有没有正常运作,主板通常也会报警。
1:这个时候首先去排除显卡本身的问题导致。
2:通过测量显卡和北桥之间德16对耦合电容德对地阻值来判定北桥和显卡的通讯是不是正常。(这个时候要插入显卡
有些槽子搓针的也能量的出来
3:自然不必说了,当然是显卡的供电了。当然是VCC3 _DUAL VCC3+12V ,当然在主板上,PCI_E槽的电压基本上都是
由ATX电源发出的,在这里很少去坏。
4:设备要想正常工作,除了供电肯定还需要时钟  。100M的查分时钟
5:那最后就是复位信号。
这里分析差不多之后,套进我的三星R25的机器中,
由于我同事前面做显卡的时候发现显卡下面掉了几个点,我问了问,最后他给我一句很舒服的话,我确定那几个点是没用
打消了我去掉显卡从新去测量焊盘的注意
次测量显卡和北桥通讯的16对耦合电容,发现两边的阻值都是正常德。
继续查显卡的供电吧。P3.3V  P1.8V P2.5V  P1.2V 当测量B505的时候发现电感的一边为1.2V。另外一边为0.4V,再次
怀疑此电感坏掉,导致主板检测不显卡。更换电感之后解决问题。

网友:
PLL锁相环电路问题,和我上次修的那个CQ40一样

网友:
没图纸的话,外围的元件出问题,修起来真要命

网友:
青年哥技术很到位啊,是所有维修兄弟学习的榜样。

网友:
我上次也是有一台  显卡做了N+1遍  都不行 最后对着板子上的电感一个一个测  竟然被我抓到了

网友:
这个确实能套上台式主板公式,哈哈。支持以下。。。

网友:
LZ思路清晰。问下你也是讯维培训出来的吗

网友:
还是离不开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点评):
饼哥的理论忘不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个做这个显卡,一定要在显卡附近贴点锡纸,不然显卡旁边有个电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电感出问题的.但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我想当初开始确实是显卡问题,加旱下显卡本来应该好的,但是在加旱的过程中把电感给烤坏了

网友:
呵呵。锁相环电路其实你没必须去理解是啥意思。你只要知道在修到显卡不工作 的时候,不一定直接干显卡的,或许可以先大概的查下附近的电压有没有正常。一般测下显卡上面和附近或背面的电容两端 是不是有电压了。要是明显测到几个电容没电压,那先查查这些电压再说,反正不费时间,几分钟的事。。对吧?

网友:
显卡缺了一路供电。。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修机器时,最怕遇到做了显卡还是报警的,看了你的贴子,感觉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