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

楼主(2012-08-29):
最近想买个示波器,太贵的买不起,就想买个二千左右的,各位兄弟你们都的都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在网上看了相中了两款,安泰信ADS1102CAL 还是普源DS1102E。不知这两款有没有人用过,忘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入手普源DS1102E。有没有人用过介绍一下

网友:
网上有说普源超频的,我现在就想知道安泰信和普源能差多少???

网友:
是啊。配置一样。不知实际怎么样

网友:
都超频的 。 1102CAL 和 DS1102E ,参数基本一样,功能一样, 后者的反应速度稍微快一些,哈哈,你们再比较下价格吧

网友:
     您好!普源数字示波器DS1102E,我用了两天感觉还可以,感觉还感觉。因为没有参照物对比,也就是说,我没有其它相同等级的数字示波器和普源DS1102E数字示波器对比。我只能说一说我用两天的感觉,供你参考,首先我不是玩示波器的行家,是初学者。我测了主板上的各个不同频率的时钟频率,波形肯定是抓得到的,频率也很准确。但频率上了30MHZ以上波形就点不稳了,这时采样用获取平均,波形是稳的,频率也是准确的。从资料上看,示波器的带宽频率必须是被测频率的三倍以上,测得波形才量准确的。那么DS1102E数字示器的带宽是100MHZ,测30MHZ频率以上的波形有点不稳看来是正常的。但是只要采样率用“获取平均”波形是很稳定的。
      当然测CPU供电管的脉冲宽度是很轻松的事了。另外抓CPU假负载上的时钟频率波形也是抓得到的,但是波形乱抖(注:大概是示波器的带宽不被测频率的三倍以上的原因吧?),只要用采样率用获取平均也是很稳定的。频率也基础上准确,我上假负载测845主板和945主板上CPU的时钟频率及波形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资料上据说的,示波器的带宽必须是被测频率的3倍以上,测量才是准确的,那么CPU的时钟频率波形能够测出来,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845主板上假负载测出频率是133MHZ,波形也有,如波形要稳定的话采样率要用获取平均,945主板上假负载测出的时钟频率是200MHZ左右,波形用采样率获取平均也是比较稳定的。用双通道测ATX电源的PG延时也是能够测出来的,我测了七八个电源的PG信号都是在320MS左右,非常直观。还测了视频信号,也是能够测得出来的,比如电视机顶盒的输出端子是否有视频信号一测就知道了。测电压是否有纹波或纹波大也是能够测得出来的,比如CPU供电,测电感两端的直流电压,一端含有纹波,另一端有滤波电容的一端就没有纹波(滤波电容正常的情况下)。我是十足的余业电子爱好者,我的示波器基本上没有用。偶尔玩一下。这是我用的体会供你参考。当然在使用数字示波器上也是要掌握技巧和使用方法的。

网友:
貌似好多搞维修的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
我是用半数字的示波器!!!!

网友:
买国产的示波器,还不如买二手进口的,不是我打广告,用了对比就知道

网友:
我现用的是日立100M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