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G ls50USB口全用不了

楼主(2012-08-29):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呵呵  那还用考虑吗、、、、、、、直接杀NB

网友:
先测量一下USB的5V供电是否有,或者短路,别一头就杀SB

网友:
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不要干桥,不要留下遗憾。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USB得供电或信号线是否正常,再跑他与南桥的电路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直接换南桥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在看看bios设置是否把usb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