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10用10分钟后反复重启马达

楼主(2012-08-29):
该硬盘是自己的,以前使用基本正常,偶尔出现不读盘,同时马达声音听起来像反复重启。现在这硬盘只要使用时间稍长一点,便会这样。但只要掉电放一段时间再上电又正常。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有办法修么?

网友:
有没有把硬盘放到别的板上面试过啊

网友:
换硬盘电路板咯

网友:
电路板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