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0x000000B4

楼主(2012-08-29):
蓝屏代码
停止的视频驱动程序未能初始化的 0x000000B4已经修好了,是显卡出了点问题我们在日常使用电脑有时候会遇到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B4的问题。那么遇到蓝屏代码0x000000B4这个问题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呢?本篇我们将要介绍的就是蓝屏代码0x000000B4的解决办法。

    0x000000B4:VIDEO_DRIVER_INIT_FAILURE

    代码分析: 这个错误消息表示系统因为无法启动显卡驱动, 从而不能进入图形界面.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或是有硬件与显卡冲突。

    解决办法:进入系统安全模式尝试是否能解决。若解决, 及时升级到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若问题依旧, 一般可能是打印机端口与显卡冲突,打开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打印机端口LPT1,取消"使用自动配置"前的钩,将"输入/输出范围"的"03BC"设置成"0378"即可。

网友:
LZ 这个可信吗?   你试过吗??    不过这个代码我会注意的  谢谢了

网友(2013-03-17):
楼主,那如果是克隆完系统刚重启就出现这个代码呢,还是显卡驱动吗?你都没试过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