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复位灯时亮时灭

楼主(2012-08-29):
诊断卡显示---- 复位灯时亮时灭,主板不启动,pci插槽 ide插槽 i/o芯片能测到复位信号,不是3.3伏,而是3.3伏到2点几伏跳变。南北桥 i/o也按压过 还是这样

网友:
检查检查PCI-E和显卡有没有插紧,有其他PCI-E插槽换个试试

网友:
用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查下IO   试试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