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法不能切换

楼主(2012-08-29):
我给客户装完系统后,输入法就不能切换了,什么办。只能按CTRL+空格键才能出来了,按CTRL+SHIFT就没有反应,有谁遇见过,说说什么解决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的方法。当时我的也是 在百度的时候找到的资料

网友:
你看下ALT+SHIFT试试,现在有些输入法很流氓的装上之后切换不到别的输入法貌似搜狗就这样。查看“文字服务与输入语言”看一下你的热键设置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咯

网友:
别用360了

网友:
CTRL+SHIFT+删除键,试试

网友:
试了也不行啊,就按CTRL+空格键才出字了,其他键没有反应啊

网友:
同意3楼的,以前遇到过几次,优化软件会把CTFMON给优化掉,同一个版本的系统.只在部份机子上会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3-04-16):
我的网页里有事不能切换,求解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