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寸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2-08-29):
   一台送修冠捷22寸液晶显示器,暗屏,故障区锁定在驱动板上,有那位师傅修到类似故障的没?驱动芯片TSUMU58EHL-LF的PDF资料那位有的上传一份,谢谢啦,故障和组合方案如下图。

用万用驱动板驱动OK,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求解主控芯片工作条件和PDF资料,谢谢!

主控芯片TSUMU58EHL-LFPDF找到了,同时也上传,有用的朋友自己下拉

网友A:
那换驱动板是么还要修这个驱动板吧

网友B:
我有HKC显示器的驱动板,和你的主芯片是一个牌子的,有一种带DVI的和你的芯片差不多一样

网友C:
这是玛雅不是冠捷吧。屏会显示,故障应该锁定在背光方面!

这种一般都应该是 高压 灯管的多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资料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玛雅不是冠捷吧。屏会显示,故障应该锁定在背光方面!

玛雅是冠捷旗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驱动板是么还要修这个驱动板吧

驱动板能通过大家一起学习,吃透原理,最低成本维修不是最好吗?也是我们维修人的一大快事!

网友:
资料很难找的,直接换个万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HKC显示器的驱动板,和你的主芯片是一个牌子的,有一种带DVI的和你的芯片差不多一样

谢谢兄弟的热心,远水解不了近火,谢谢啦!

网友:
LZ的做法是对的!!   最好是吃透了! 要不买个板加邮费有点贵!   还是以最低成本来算 LZ的做法好点!!

网友:
用万能代换得了,修这东西太累人了,又没多少钱挣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没有给到逆变电路,顺着线查查应该好修,换板价格上不划算

网友:
暗屏就说明屏幕上可以看到图形或文字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问题或是高压版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on/off信号有问题楼上说的是有道理的。

LZ应该查查ON/OFF信号,估计这的问题,驱动板电压没出来

网友D:
on信号改下就可以。 取屏的5v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信号改下就可以。 取屏的5v开启信号

同意楼主正解

网友:
直接拉个5v过去是好路子啊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杂牌的.也是暗屏 .....东搞 西搞 后来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直接拉5V过去,这样关机后会白屏吧

网友:
从屏供电拉5伏过去,关机不会白屏地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