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待机0.2 求指教

楼主(2012-08-29):
   待机0.2 多 可以开机 没有显示  不插内存和显卡1.12   插上内存

网友:
插上什么情况????

网友:
待机0.2多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是不是单独的一个显卡板?

网友:
如果是单独的显卡板就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B:
嗯  拆机  网卡短了 摘下来  南桥82801HBM 发烫   换了个新的  现在待机0.015  正常 3  5 有  按键有3v 0v 的跳变   就是还不开机  不知道哪的事了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单独的一个显卡板?

嗯   是呀    现在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拆机  网卡短了 摘下来  南桥82801HBM 发烫   换了个新的  现在待机0.015  正常 3  5 有  按键有3v 0 ...

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  拆机  网卡短了 摘下来  南桥82801HBM 发烫   换了个新的  现在待机0.015  正常 3  5 有  按键有3v 0 ...

现在开机电流05  不捡内存  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机电流05  不捡内存  是北桥坏了吗

电压都有了  就是到05  cpu 电压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单独的一个显卡板?

是的

网友:
按时序认真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