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8-29):
三星T190 上电, 按开关没反应(感应的)  灯不亮。 拆机,测试电源板输出供电正常。。 坛子里很多帖子说这个触摸的开关条子很喜欢坏通病。这个通病前提是你的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了才可以。。 我这个板子就是驱动板上面的供电没出来。。  驱动板子上有3个重要电压, 一个是 5V  电源板子直接给的,, 一个是3.3V。 5V通过1117 转过来的。 一个是1.8V  一个MOS转过来的。测试发现只有5V   3.3v 1.8v 没有。  实测发现一个5v转5v的6脚小MOS管坏掉。 更换后OK。

网友:
那个管子坏了是怎么测出来的啊?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1117稳压管3.3V输出达不到导致无法开机  谢谢楼主学的一招

网友:
6脚小MOS 管怎么测的?

网友:
果然细心,这个6脚MOS管,估计一边3脚和对面中间脚是D极,对面上下的是G极和S及吧

网友:
学习了,修得有心得了呀,呵呵

网友:
心细。。这个小管子都查到了。。

网友:
那个是六脚P沟道的场效应管,静态测量测不出好坏,在线测量的时候没有供电过去。换个就好了。

网友:
修过几台三星白屏的,也是这种MOS管不良

网友:
原来是测电压测出来管子坏的

网友:
学习了 效果不错 挺好的

网友:
MOS管你是怎么测出来坏的?

网友A:
修东西我只测电压, 该出来的电压他不出来,就测他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了。 不出来电压,我就换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我只测电压, 该出来的电压他不出来,就测他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了。 不出来电压,我就换他。。

很清晰明了  修东西就应该这样

网友:
高手哇。来学习了。显示器我只会修最简单的通病:电容鼓包.....

网友:
好厉害啊膜拜下 吸收下经验

网友(2014-07-10):
5v转5v的6脚小MOS管,为什么是5V转5V啊?后面的3.3V是哪出来的呢?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今天碰到用一个这样的问题呢
我打算让他直接换板子来

网友:
我的一台指示灯不停的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