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cpu vcore电压是直流怎么能测出波形呢应该是一条横线呀,大家是不是一相一相的测的G极的波形呀,然后叠加在一起的呀,关键测试点在哪呢

我用自己的模拟示波器测mos管G极只能测到一相的控制波形

网友:
关键测试点是cpu供电芯片的电感

网友:
嗯路过学习中 继续

网友:
啊,二楼的大神,我量过和mos管相连的电感呀,可是只有一相的波形呀,我看别人都可以测出几相的波形啊

网友:
测上管吧,

网友:
本人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个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图中是数字示波器。。。。NO模拟哦

网友:
波型是正常的,是数字波了。多看看吧

网友:
这是从网上看到别人用数字的测出来的,自己用模拟的只能测出一相的波形来

网友:
正在学习,一步一步慢慢来

网友:
  还不会用    还在学习

网友:
好像示波器没有调好吧,波形不太对。

网友:
G极要有驱动方波,电感要有平稳的电压。一般打下电感就好了····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呢   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
准备买  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