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的外置变压器,敲开后,就没电了。

楼主(2012-08-29):
外置变压器打开后。有个K2605的管子,水平问题不知道什么管子。用数字表
二极管
档,测其中两脚,一对有值,另一对值为1,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个K2605的管子坏了?
还有个问题,K2605用什么可以代换!
问题

网友:
是场效应管。网络上搜索一下如何测量吧!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替?

网友:
可以用K2645 7N60 8N60代用。。

网友:
不知你怎么测的,感觉应该没坏。G,D,S三脚,测之前先三脚短接放电,然后测DS单向导通,一般是好的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量,一般中间的脚是高电压端,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来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查查其他的。

网友:
新手,学习你们的经验
关注中

网友:
测之前先三脚短接放电,然后测DS单向导通

网友:
我是用二极管档测的。最后确认这管子没问题。呵呵。瞎折腾!
而是那个外置开关电源,在用锤子敲的时候。保险的一个焊脚断了。现在已经焊好。管子也焊上去了。管子的焊盘已经焊得脱了。没办法。最后找了一小段铜丝。夹着其中一个脚再和别的地方焊接起来。算是小飞线了一把!

网友:
测三极管还是心里没底。呵呵。

网友:
在线量不准的得拆机量

网友:
元件代换,可上百度文库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