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痴的问题,怎么测试高压板灯管接口有没有电?

楼主(2012-08-29):
据说现在的显示器高压板都是当一个灯管开路烧掉以后有一个芯片就会自动断灯管的电进行保护。
假如我的高压板有两个接灯管的,我是不是得先将一个灯管的接口焊通(说白了就是把它短接),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另一个灯管的电压呢?

听有人说短接以后,可以再另一个灯管可以接一个100W的白炽灯泡,看看它亮不亮以证明灯管有没有供电,因为有的亮一下就灭,用万用表无法测量。

谁给提供个办法测量灯管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高压有危险测量须谨慎。

网友:
超级简单快捷的方式是用手摸下,有感觉就有电,没感觉就没电
我经常这样干的,不过最好别摸300V大电容,那个会把手指烫出一个坑,然后会有烧烤的味道

经常被电得跳起 高危动作 切勿模仿

网友:
接电容在一个灯管接口当负载吧,就是高压板常见那种蓝色小电容,几KV的

网友:
我的测试方法是用指针表调到交流750,直接测试。表针有摆动就是有电压。

网友A:
哥们儿,我佩服你,这样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我佩服你,这样都行

会死人的..........................

网友:
3楼的你要先小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死人的..........................

哈哈,,不至于死吧,终身残疾还有可能哦

网友:
除非有心脏病,否则是不会死人的。原因是虽然高压板上的电压高,但是电流小,一般在10ma以下。而人能摆脱的电流在10ma以上,并且高压板还有超压超流断路保护电路,用手摸高压板大部分电流都在手掌内形成回路,并没有通过身体和心脏,所以不会威胁到人的生命。不过我并不赞成用手摸来检测有没有电。
楼主说的用万用表量不了电压的原因是:普通万用表测量交流的频率在几百赫兹,而高压板的频率是20KHZ--100KHZ,远远超过了万用表的正常工作范围,再就是当你短接一个灯脚时,高压板瞬间就会保护的,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量电压。还有接100W灯泡根本就不会亮,对于高压板来说接个100W的灯泡和短接根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我佩服你,这样都行

不会死人的,电电更健康,只会象针扎一下那样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死人的,电电更健康,只会象针扎一下那样

你去高压试一下么,看看有木有烤肉吃啊,哈哈

网友:
这个,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2015-07-29):
打错档了吧伙记。

网友:
灯管亮了就是有电,不亮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