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WIN7 声卡驱动。在线等。急啊。。

楼主(2012-08-29):
在线等, 谢谢!!新手 帮帮

网友:
我晕,苹果还不是分型号的,你什么都不说没人帮的了你啊

网友:
苹果应用商店有的下载,自己去看一下吧

网友:
第一次做苹果系统,,声卡好像打上了,用驱动精灵打的。。。就是没声音,,放歌时下面的音量调节还有波动。什么情况。。。

网友:
在苹果系统里 boot cmap里下载专用驱动在安装就ok了

网友:
同意六楼的

网友:
谢谢,,搞定了。。。。。附上,驱动。在别人的贴子里下的。。。给有需要的人留着
WIN7 XP通用。。

苹果声卡驱动

网友:
又出现 一个问题 ,,,,,无线上不了。。。可能也是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