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求助,关于掉部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一台E46G,CPU是P6200,桥是HM55,集成显卡,开机电流跑到1.4左右亮机,进系统滚动条地方,开始灰屏,电流调到0.5-0.6.
当然,进BIOS,过一会也会掉到0.5-0.6,然后灰屏。
实际检测,CPU电压有,1.5电压有,1.05和显卡供电0.9没了。这个什么情况呢?
有时候也会掉电到待机,但是情况不多
有时候也会进系统,看电影2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就会掉到待机了。

通病1.5电压那个MOS已经更换过了,而且1.5也一直正常。BIOS也刷新过了,而且是进DOS用工具刷到最新版的
求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
这2个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哪个?自身开启的吗?不应该啊
另外,是先有哪个电压,后有哪个电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