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显示屏暗屏!

楼主(2012-08-29):
由于不小心,笔记本进水,造成现在的屏幕暗,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是高压有问题了吗。求助中。。。。。。。。。。。。。。。

网友:
灯管的问题,先排除给灯管供电的板,然后拆下灯管检查

网友:
查高压板工作条件

网友:
先确认是板的问题,还是屏这边的问题.屏这边的话,查高压和灯管.板问题:查屏口线路.

网友: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用万用高压条点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改高压板,想好就查主板

网友:
点一下好的灯管试一下,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

网友:
屏暗,一般问题就是:高压,灯管。自己去排除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