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win7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我买了个惠普dm1的笔记本  apu是E2 1800M   也就是E450 的升级版  2G 内存 马上加到4g  现在装的是64位家庭高级版

1: 如果换系统 换哪个系统更适合这个笔记本

2: 有必要换32位的系统吗  如果换的话官网没有32位的驱动怎么办呢

3; 旗舰版和家庭版对硬件的要求是一样的吗

我只是平时上上网  看看电影  没太多要求   不完游戏   有懂的大侠 指点下了

网友:
版本对硬件要求区别不大的,旗舰版据说是功能最完全的

网友:
弄64位旗舰版吧,32位可能识别不了4G内存那么多

网友A:
没有必要换系统,64位系统实际用起来比32位要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换系统,64位系统实际用起来比32位要快的

win7  我优化过后  开机还有50多个进程  这个正常吗

网友:
旗舰版的要好的点,现在大部分都用的旗舰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  我优化过后  开机还有50多个进程  这个正常吗

优化得不够彻底吧,一般30个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化得不够彻底吧,一般30个左右

你对这个cpu有了解吗   我就怕不能胜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  我优化过后  开机还有50多个进程  这个正常吗

择优而视。。。有用的留着。。没用的删了。。。比如下载组件,百度插件,广告插件,。也只是影响开机速度罢了

网友A:
不玩游戏,一般应用的话这个CPU够用啦,不过多任务肯定有点慢,不论是XP还是WIN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择优而视。。。有用的留着。。没用的删了。。。比如下载组件,百度插件,广告插件,。也只是影响开机速度 ...

这些已经全部优化了 只是win7刚用  感觉很多进程和xp的不一样  以前xp就十几个  都能背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游戏,一般应用的话这个CPU够用啦,不过多任务肯定有点慢,不论是XP还是WIN7

还有这电脑我发现集成显卡的显存居然不能调   bios选项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已经全部优化了 只是win7刚用  感觉很多进程和xp的不一样  以前xp就十几个  都能背下来的

要不怎么叫Win7.大小都是XP的几倍。有多了些功能进程。。不然开机怎会比XP慢好多??没事杀杀病毒就好了。。看电影记得定时清理缓存

网友:
笔记本系统xp win7都可以。32位驱动和软件比64位多。 win7的版本都一样,但功能有一点差异,要装就旗舰版,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