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板串灯泡原理

楼主(2012-08-29):
关机状态 灯泡发暗黄 开机 灯泡一闪一闪   闪的节奏挺慢倒是 是正常吗  我在保险位置串的灯泡

Wed Aug 29 11-51-20.rar

网友:
正常!!60——100W灯泡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是怎么回事,直接用保险不行吗? 你可以先不安驱动管,看看控制即有没有电压跳变,有的话上电原驱动管,这样就应该有电压产生了。测电压正常的话就可以装机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