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a跑码70,不显示

楼主(2012-08-29):
先插VGA的时候,风扇起转,先插电再插VGA则正常,也跑吗,感觉像是可以显示了,挡在70,却不显示,BIOS也刷了,却卡在26,又重新刷了一遍BIOS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检查行场输出正常不。。。不然就做桥

网友:
可以试下加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
想不出是哪的故障,期待解决。但应和桥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
同主板同故障,官网下个bIOS刷上去OK。

网友:
CPU座脏  和BIOS资料坏

网友:
做桥吧,可能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