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版号F80S 不触发 修复

楼主(2012-08-29):
情况是这样的。
同行拿一台X82S笔记本过来,说不开机,通电待机0.032的样子,的确不触发
由于最近我们这边下过一场大雨,我修了好多进水机器了。于是拆机看是不是进水。结果拆完发现一切安好。无进水迹象。。。。。

于是下图。

先测了下3V 5V 电压0v  测得阻值正常,无短路!22脚有5v。TPS51020有点微热,
应该是3v 5v没出来,给憋得,,但是还是换了一个,结果一样。。。

看看IO。测得:              VCC供电3.3v
                                       EC_RST3.3V
                                      PM_PWRBTN# 有3.3v ????
                                        PM_RSMRST# 3.3v
                                        晶振有电压。没示波器,先不管
                                      AC_IN_OC# 没电压
                                       VSUS_ON 没电压

测到这里没往下测了。。看来IO应该是没坏的。。。。
                                      无奈。先把北桥。南桥先测一遍有木有短路。一侧才知道。

圈圈里面起码有4 5个电容短路。。。看帖子里面说南桥背后经常有电容容易短路。。短路我一般都喜欢烧。。
于是上电烧。。电流飞到了0.5左右。这么小的电容,如果坏了该热了吧,,莫一莫。。没发现热的。。在加电压。
电流跑到0.1了。再莫。。还是不热!!不相信的传说。再加电压。电流1.5了。居然还不热。。不敢再往上烧了。!奇怪了。难道南桥锡球短路了?。
刚好南桥是968的,我有一个备用。。先取了再说。。。
分分钟。上手术台,,把它给取了。。

结果很让人意外,还是短路。倒了。
没办法。。我又下了个点位图。。
看看些个电容短路的到底是何方圣神。。。
结果发现。它的确是个电容。。。呵呵。。重点是有发现。是1.8vS的电容。。。

果断找到JP8202的位置,一侧,,真的短路。。。。

话说最郁闷的是什么?  F80S这个图里面有上电时序。。而且在57页。。

早看到你的话,就不用这么复杂。害我把桥都给拆了。。。(这个本子第一次修。所以刚开始真的不清楚它有时序在里面,一般都是在前几页来时序的。哎。。只能怪自己经验还不丰富啊)

先不管了。。把1.8v搞定在说。。
断开JP8202 发现前级不短路。还是后级有问题。烧啊。还是要烧。。。。。
直接告诉你们电流吧。。1.0 、1.5、2.0、都没发现烫。我都有点虚了。再加2.5的时候。SB后面热了。。

最后在烧到2.7A左右。这个电容烫手了。。烧了这么多了。头一次发现。这么小个电容,居然烧到2.7A了。。。

去掉电容。通电。3v 5v都出来了。。开机,电流动了。跳到0.6不动了。。
当然不动了。因为南桥还没上。。。。
看大家都拍图了。我也来学习下。。顺便看看直球过程吧。
     高手们完全可以忽略一下文字啊。。。。只是些小经验,分享给跟我一样比较新的同行们。。

工具虽然简陋但是好用。(这里分享下。我一般都会用比实际小0.5左右的球,比如这个是0.6的。我就直接用0.5的来做,这样我发现不仅效果好,而且效率还提高,基本不会再补球)

已经O拉的桥,再分享点心得。。要想直球一次搞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桥上面的锡点必须弄的干净。多走几遍,,
第二:重点在于你用什么洗板水。如果是比较好的洗板水效果好很多。如果你和我一样要节约成本。用香蕉水的话,那么就的注意了。洗刷完了后。记得用上厕所用的把桥上锡点全部擦干净。因为香蕉水用完后经常有一层油在上面。这样会导致锡球融了之后和锡点不融合@@所以必须擦干净桥上锡点。。
第三:助焊剂要适中,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均匀抹在桥上。然后开始直球。。
植球完毕后,,风枪温度。我一般是风速3,温度在280-300 均匀加热。。看见锡球往下沉之后。基本搞定。
这里注意,在风枪加热的同时,有可能极个别的球和锡点不融合。这个时候用镊子轻轻挑逗下。。就差不多了。

上手术台。。160 190 220 240 搞定。

上球搞定后。开机工作了。。

整图·····。

各位大哥。加点分呗。。没下载分了啊。。。。。

感谢啊···

网友:
自己先做个沙发···

网友:
bga机器和我的一样

网友:
呵呵,我暂时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机器遇到过南桥坏拉低的 1.8拉低没见过

网友A:
0.6的 用0.5的做????

网友:
楼主很有见地,但是0.6 的珠子用0.5的会不会小了点,融化后到焊盘上还有???

网友(点评):
我直968 就用0.5上的。很完美。。因为球小一些。这样吹的时候很容易融化下去。如果刚好0.6的话,吹的时候有些会下不去。即使有些下去了,也很难取钢网

网友:
2.5A  你还真敢造啊

网友:
有些短路用烧鸡法很难烧出来,你也够耐心的,佩服。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短路遇到的少啊,一般都是主供电滤波电容短,学习了

网友B:
l图纸给献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图纸给献上来

论坛里面大把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
讨厌华硕的,没有标注,好难查

网友:
南桥拆掉也能上电触发跑到0.6,,,,不得其解,,,,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上都没有元器件的编号,看电路图也是很麻烦。

网友:
这个968的桥,我也换过,质量是不是不好

网友:
都向你学习,认真,仔细

网友(2014-01-28):
这种华硕板子太容易变形了,,而且原件也没有标识简直坑爹

网友:
好像那个几个电容都比较脏,可以考虑先拆了再量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的 用0.5的做????
重点不在这里啦呵呵,楼主好像数学不好哦还是不小心捏?0.6用0.5的做是小了0.5?我的数学从小学就开始偏科,高考死在数学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算的对不对,经过我电脑的计算器一算,哎呀呀我发现楼主算错了,真是不好意思嘿嘿,卓茂的BGA呢我也打算买一个 5000块淘宝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