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 针打问题

楼主(2012-08-29):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换了个地方后就用不了了,开机点反应都没有,求解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电源工作了没有呀?
不会犯通电了没有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网友A:
那,你确定 一下电源工作了没有。

网友B:
描述得不夠清楚,是開機無電源?還是有電源字車不動?或者自檢正常,聯機打印不受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得不夠清楚,是開機無電源?還是有電源字車不動?或者自檢正常,聯機打印不受令?

我说的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吧!这还不够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确定 一下电源工作了没有。

5V电压没有,35V的有

网友:
没有5V,你就查5V的形成电路呀。这个电路图效果不好,只能是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坏了

网友:
EPSON 1600K打印机是元老级别打印机,电源损坏不容易,看看开关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