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暗屏可以修吗

楼主(2012-08-29):
外接正常,找了个接口一样的屏换个正常,LED的141 ,本来以为是排线,测量没有问题,换了个140 LED的屏上去,显示正常

网友:
屏坏啦。LED屏都是屏坏

网友:
可以的  LED升压板 集成在屏上,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过LED灯问题的,直接找了个碎屏 把背光一套都换过去了

网友:
前几天看到个刷BIOS刷好的 你试试看 虽然我也不知道原理

网友:
可以修,这个不难。

网友:
可以修好,我上次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