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5A花屏 换过屏线还是一样?

楼主(2012-08-29):
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点屏套件试下

网友:
先用通用点屏套件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如果正常的话说明不是屏的问题,就可以锁定在驱动板和屏线了

网友:
先点屏套件点一下屏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确定重点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