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级与S级之间的阻值只有12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9):
现手上有一块LA-6751P的主板,被雷击,待机电压偏低且不稳定,现查到如下图的mos管DS级阻值不正常,请问是否有人知道是何原因?mos管本身没问题,pc415也没有问题。

网友:
拆出来  放完电   再量  如果还是12欧   那就是坏了!

网友:
这相当于打3v电压的对地值了

网友:
mos管本身是没问题的,我现在知道是3VALWP的后级造成的,但是这个电压到很多地方,不好办啊.

网友:
笨办法,一个个由小到大拆元器件

网友:
后级短路,跟MOS管没关系

网友:
后级好好的查吧。雷击,南桥网卡EC都是重灾区

网友:
拆下MOS管 量下   如果还是12欧,就是MOS管坏了。  如果是好的就要查查后级了 ,雷打的,IO,网卡 爱坏

网友:
烧鸡大法啊,这神功对付这毛病好用。

网友A:
高手。请教一下。1.05vVTT短路,它去的地方太多了...我烧机只加0.2V电压电流就到2A了。就和两个线直接连接一样的电流,摸板没感觉到哪里热。连接电源的线都热了。这该么样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教一下。1.05vVTT短路,它去的地方太多了...我烧机只加0.2V电压电流就到2A了。就和两个线直接连接 ...

VTT是供给内存上面的,跟基准电压一样是0.7V 怎么是1.05V?你是3V短路。把电感一端翘起,加3V去烧。

网友:
查一下后面的3v电压,应该有短路的,先网卡后南桥。

网友:
先看一下南桥那一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