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超薄AMD独显本,有待机0.006,一触发就短路保护(已修复),求图纸。

楼主(2012-08-29):
型号:HP PAVILION DM3
板号:HPMH-41-AB4100-D00G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6,触发就立即短路保护,电流变成0.001
检修:待机时,有3V,没有5v,测51125控制脚电压,正常。
      5V也没有短路的现象。
      用烧鸡法直接烧5V电感以及后续电路,最后发现是一个滤波电容击穿了。
      更换OK

此本图纸很难找到,哪位仁兄有请发一份,谢谢

网友:
没有短路怎么还用电流法烧呢?

网友:
换了电容后待机有5V了吗

网友:
同意上面这位兄弟所说的,这种情况能用烧鸡法吗?

网友:
5V后面有个开关管,把前后隔离开,类似于5VA  5VS,所以无法测得具体哪一级短路。
而且有些短路还是动态的,只有加电后才会表现出短路发热,不加电很难测出。

网友:
没有短路现象还去烧

网友(点评):
兄弟还是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
是啊,没有短路还去烧啊,不解啊,换电容可以理解产生5V

网友:
估计是5V对地阻值偏低,所要 楼主要烧一下看看,我也经常这么做。

网友:
楼主号矛盾哦    没短路你去烧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