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屏的一边黑屏

楼主(2012-08-2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索尼的笔记本说是屏坏了,开机一看屏的右边大概4分之一的屏边黑色的,换了块屏还是一样的效果,大家说这是啥情况啊,开机进系统都没问题,就是边边黑色的,求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对了,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压板试试,如果是LED换个高压条试试

高压板刚刚也换了,还是不行,本来是宽屏的,现在显示是方屏的了,郁闷啊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以前遇到过hp的机器一样的问题,换线就好了。

网友:
路过  不知道修好没 还没碰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问题 不是屏线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处,或者键盘那块应该有个跳线开关,这个大概需要调节下

网友:
没见过你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应该 显卡吧!   你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   卸掉   重新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