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单供19V时正常,加上电池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2-08-29):
这个板号是LA-4201P,从网上买的,.当时卖家说充电慢.其它没问题。
拿到手后,量了一下,是没有充电,充放电芯片是BQ24751,检查了很久,发现是一个上管的自举升压脚的一个2。2殴的电阻一端焊接不良,换了之后,能充电了,电流到2。1A左右。
心想算是修好了,结果充了四五十秒钟,稳压电源上显示电流为0A,不充电了。反复多次都这是样。而且是电流不是待机时的0。01A,意思是此时切换到了电池供电,把19V这边切断的。
取下电池,用稳压电源机器能正常工作很长时间也没有问题。说明电压检测部分没有问题。电池换过一个也是一样的现象。电池温度脚为1。9V。
关于电源输入检测部分都量了一遍,BQ24751芯片的第5脚ACDET脚切换前和切换后都为2。62V正常,ACGOOD为0V,ACGOOD文字的上方有一杠,0V应该正常,查各路ACIN信号前后都为3。3V正常,
不过在能充电的时候21肢的ACOFF脚为0V,不能充电后ACOFF为3.3V,看来是EC发过来的ACOFF起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在用电池起动机子后,插上电源19V,稳压表没有电流显示,跟不插一样,,在关机的情况下,插上19V就能有2。几安的充电电流,只是四五十秒后不起作用了,。只用dc19v,机子也能正常工作
芯片

网友:
哪位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太丰富的经验了~楼主厉害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检测电路的问题,电池和电源都插上查下切换电路有没输出电源OK信号,能充电不代表系统供电正常

网友:
有一个稍有疑问的地方,就是那个ACGOOD#脚,在不插19V的情况下,该脚为低电平0V:在插上19V的瞬间,有一个3.3V的跳变,随即变为低电平.按图分析,接上19V时应该为0V,
也就是说,有电池的情况下接不接19V都是0V,,,,但电路上各处的ACIN,不插为0V,插上为3.3V,

网友:
学习中,应当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保护融离那方面有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ACER 4930的机子。。
电池和电源单用都OK,两者同时就大短。。
将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和放电的管子更换后问题解决。